[内存维修]
请高手坟帮忙看一下RST测试结果

楼主(2009-09-11):
一根DDR 400 512M 双面的测试如图,请问是哪人芯片坏了?谢谢

网友:
正反的第4颗都有问题  先换正面的

网友:
为什么我用这个软件测内存,不会出现这样的显示,红色的不是几个字母,而是整行的数字和字母呢?

网友:
先把四号芯片和旁边不报错的芯片对换一下试试吧,正面背面都是
三楼说的应该是芯片没焊好,或者某一个芯片内部短路造成全部报错,SPD信息错误也会造成全部报错

网友: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
从所测试的结果看 应该是正反面得第4颗

网友:
楼上上得纯属是废话。

贝贝 -10 你不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