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进系统无显示,有背光

楼主(2009-09-11):
DV2000 在BIOS 自检,windowns 进度条后无显,但有背光,不知啥原因,客人拿来也是这原因,于是做了显卡,换过CPU 换过内存,换过时钟,仍然没解决,请大哥们帮帮忙

网友:
GPU问题啦   我遇到过V6000此问题

网友:
GPU 不就是显卡嘛,换过啊,显存都换了,还有屏,屏线都换了,硬盘系统换了,仍然不行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前几天,显卡没做好,就这样,从新用0.5锡珠,做后,正常

网友:
应该不可能的,做了几次显卡,而且也加焊了

网友:
那你在看看吧,我修的就是,一开始用的是0.6的,有些大啊,换了0.5的,开机就好了啊,你把显卡驱动卸掉 ,应该可以进系统啊,或是通过安全模式进啊

网友:
我觉得如果杀BGA正常的话,可以考虑驱动看看,把驱动卸载了

网友:
看能不能  进PE

网友:
PE 不能进,一样的,系统硬盘都换过,没用

网友:
北桥做过吗。。。。。。。。

网友:
先要排除系统有没有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滚动条过后就没有显示了,也做了显卡,但也没有用,后来没什么办法了,我重新装了系统好了,白做了个GPU

网友:
这样。。我觉得还是先做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是通病  应当是显卡呀

网友:
现在上BGA做南桥,等待结果,呵呵

网友:
结果出来了没有?

网友:
屏下面有没有待机开关的是不是压到线了!或短路了!那开关压到了会自动屏保的!

网友:
再插多几下屏线。查一下屏线接口。和接口相连的电路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查下出故障之后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DV2000有很多版本。 你用的是那种CPU?那种芯片组?那个版本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