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B772H-ML电压正常但不显

楼主(2009-09-11):
LG  EB772H-ML

上电试机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后发现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但二次电源没工作,指示灯始终不亮。一时找不到故障原因,对全板进行补焊后没解决。有请各位帮指点。

上个电路,不完全一样,但大至相近。

网友:
图我下了打不开.要是降压型二次电源就把一次电源直接给行管供电一试,用来确定行输出级是否正常.

网友:
查MCU是否正常,再查别。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LG,型号不太清楚,不过,是比较先进的吧,是大芯片的一种,客户说有电源灯,但不显示,放下就走啦,我打开一看,电源灯根本就不亮,但是电源都工作正常行管和升压管都没坏,量高压包供电二次电源就是没升压,就是电源灯不亮,查了一会,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以为是这种大芯片故障,查按键,也没问题,连续按了几次电源,偶尔一次绿灯会亮,那说明CPU是好的,也许是高压包没工作,查电源到高压供电脚,二次电源到高压包之间有一个限流电阻,阻值变大到了几百K ,而且明显有被高电流烧坏过的痕迹,行管没坏,只有换高压包,把高压包和限流电阻换了,一切正常.

网友:
反复补焊了一次CPU附近,问题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