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制开机可以正常显示的主板。

楼主(2009-09-11):
我已经碰到好几片这样的板子了,intel,sis,via的芯片组的板子都有,就是强制开机一切正常,点开关没反应,说明:
  • 开关排针电压正常,开关排钍到南桥正常,到I/O正常;
  • 排除CMOS电池没电的问题;
  • 晶振两脚有电压,有压差;
  • 连南桥的1117正常,待机电压3.3v
  • 绿线到南桥和I/O线路正常;
  • 排除主板有断线的情况。

碰到这样的板子,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在主板维修基地买的书中看到一实例中说是换了I/O以后好的,这个我还没有试,下次再有这样的板子再试试看。
我想问问大家遇到这样的板子都是怎么修好的,或者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
专题有这样的讨论: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fromuid=153442

网友:
问题还是在开机电路!!如果跑线路确定没有断线那九层是IO!!!

网友:
干掉 IO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量Q21呢

网友:
开关跳线针,检测IO控制ATX电源的引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好好看帖子,一定有收获的

网友(2009-11-04):
我也在等方法 板子已经放一个星期了

网友:
我遇到几块可以强制开机的,有两块是线腐蚀断了(比较老的板子)。只换了一个i/O.还有修不好的直接短路开机线。比较头疼。好的几率7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