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变压器容易坏吗,怎么判断它好坏

楼主(2009-09-11):
液晶高压变压器容易坏吗,怎么判断它好坏,请高手指教

网友:
比较容易话,怎么判断还比较麻烦,一般看外观,和使用的时候有没有打火
最好用高压条带换一下确定

网友:
间隔性黑屏,开机亮一下黑屏,有不少是那玩意坏的

网友:
一般是短路的多点啊;;可以看出``

网友:
通电,测它的电流

网友:
把他拆下来看看那线圈有没有变色,一般坏了的都会有线圈烧变色。

网友:
如果是两个的 那对应测量一下电阻

网友:
交流电桥测电感,与正常的对比;
摇表测绝缘电阻。
不过好像电脑维修店很少有这东西,替换法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这变压器这么难检测啊...

网友:
这样的一般是初级与次级间或个级短路问题 !! 用摇表可测阻止大小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