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过很多主板CMOS不保存,大多不是电池

楼主(2009-09-11):
如题,遇到过很多主板cmos设置不能保存的,除了奔三主板其余大多不是电池的问题,那如果是cmos电路哪里的问题最多呢,本人不会跑电路,请高手深入浅出指点一下,谢了
主板

网友:
COMS设置不是在BIOS里面保存的,在SB里面,电池给SB供电的环节非常的多,所以大部分COMS不保存都不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