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设备认不到无线网卡,换了两张好的卡都不行

楼主(2009-09-11):
DV9000 客户说用无线上网有时可以认到,有时认不到,换了张好的。MINIPCI接口的也认不到,是DV9000的通病吗,不知从哪入手了!!

网友:
可以用个USB转接的

网友:
查一下接口有没有空焊或虚焊啊,还有要注意系统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系统的问题,重装系统,还是不行再去考虑主板

网友:
无线网络,不是很稳定,先不要向硬件方向考虑,以免弄巧成拙

网友:
插个usb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