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SZ37CP/C不能充电

楼主(2009-09-11):
型号是:     PCG-6N1T
从电源管理里面看电池电量为100%,拔掉适配器就掉电,以为电池坏了,后来换了一块新电池,单独用电池能开机,可是一直把新电池的电用光了(插适配器开机)还是显示100%电量,插适配器仍然不能充电,充电芯片是MAX1908E
量了精密取样限流电阻都是好的,充电管也是好的

网友:
我感觉是电池电量检测出了问题,老是检测是100%电量,充电电路肯定不工作,不过电池电量检测电路怎么查,机器是怎么知道电池电量的?

网友:
键盘芯片是H8S/2111BV-C,会不会是他坏了,电池的SDA   SCL都连它,,,,1908  SD脚也连他

网友:
你既然怀疑,更换H8芯片啊

网友:
手上没有这芯片,,充电指示灯橘黄色,不停的闪烁

网友:
现在更怪了,不插电池在系统里都显示已经有电池,连电池的厂家都有,电量100%,电池充电灯不停闪烁
谁遇到过这种现象啊

网友:
我修过这种。更换IO就OK了。

网友(2009-10-14):
我也遇见一台正修,SZ37C,电池和电源不能同时用(闪黄等)单用正常

网友:
学习中,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