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E151fpb电源板接视频板接口定义图,

楼主(2009-09-11):
二修板,电源板被剪的一塌胡涂,查不出哪儿是电源哪儿是控制线,改通用的无从下手,求接口定义图。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找,就是个电脑电源的电路图都不好搞,何况这个了,还得靠你自己

网友:
电源线与控制线是好区分的。。。。

网友(2010-03-25):
有的驱动板需要12V,5v,ON

而有的还需要多一个DIM之类的,否则不是开关无反应就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