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块杂牌5200花屏

楼主(2009-09-11):
小弟第一次发帖子,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昨天客户送修,8块冰点5200显卡,故障都是不同程度的花屏,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处理方法一般是拖焊显存、加焊主芯片...修复率极低,修不好的就直接判死刑了,
    后来用“触摸法”发现用手指触到某些地方的时候花屏的部分会有变化,比如470排阻。所以就从别的卡上拆下换了,完了再试,直到进系统都没在出现过花屏的半点痕迹。
   用这种方法修好了6块儿呢 !、
其他两块儿盈通的还是没修好,触不到能变化的地方,后来还是让我给报废了

网友:
自己先支持一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共同学习

网友:
学习了 说不定是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触摸法。。。   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