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97551 芯片是不是不可以随便更换啊,内部有程序

楼主(2009-09-11):
请问EC PC97551芯片在
笔记本
里不可以随便换,因为里面有程序吗?是不是必须找原型号笔记本中的芯片代换啊!
笔记本

网友:
这个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的吧 H8 里面一般是又程序的

网友:
97551是没有程序的,只要你喜欢可以随便换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一般都不写程序的。

网友:
这种芯片随便换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芯片只要型号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我换过 可随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