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不跑码

楼主(2009-09-11):
一块华硕p4p800-x主板使用过程中突然黑屏,再开机就点不亮了,插诊断卡发现复位指示灯常亮(CPU无供电电压),请问该如何维修?

网友:
感觉要换个I/O

网友:
如果CPU供电IC是ADP的直接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二三楼的朋友说的两种方法是这款主板的通病吗?

网友:
ADP的IC很喜欢坏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一张富士康的板,用一会就黑屏,在开就复位高,换个电源有好了,用一会又是同样问题,请问谁知到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谢谢大家,在大家的启发下,有鉴于没有CPU电压,果断更换掉电源管理芯片HIP6602BCB后一切正常!

网友:
呵呵,其实没U核心电压可以用表量出来的

网友(2009-12-25):
供电不正常是不是也得换个管理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IO  这是这个板子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