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正常,就是不显示,独立显卡是好的.

楼主(2009-09-11):
七彩虹945主板,无集成显卡,2个独立的PCI-E插槽.
检测卡跑码正常,
可以通过检测卡的跑码情况感觉到:
按del进入了BIOS,按F10保存退出后主机重新启动.
可是屏幕上就是不显示,
显卡在别的机子上测试是好的.

看了本站其他类似问题的解决方法也是没有用,
例如用力按北桥也无反应,
还有就是刷BIOS的说法,
可是这块板子还真特别,
我找不到BIOS芯片在哪?
我把主板拍照下来了.(主板图片在附件里.)

网友:
这个就是BIOS芯片

网友:
最好是加焊,有时压是压不出来的@还有

网友:
这块主板的确是没有BIOS芯片的,所以它保存不了设置,
你指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标识为U19的芯片,应该不是BIOS.
现在我已经整好了,可以显示,
问题又来了,USB鼠标不能用,接上PS/2鼠标---->蓝屏.
不接鼠标一切都正常.
很郁闷的主板.

网友:
你是怎么弄显示的?先说说然后再考虑为什么蓝屏!

网友:
可以试下重装系统啊~

网友:
这块主板的确是没有BIOS芯片的,所以它保存不了设置,
你指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标识为U19的芯片,应该不是BIOS.
。。。

汗!!!还有没有bios芯片的主板????
楼主,没有bios芯片也能进bios程序,奇了!!!!!
芯片肯定有的,只是你不认识,应该是SPI芯片,发个清晰的图,大家给你找找

网友:
不对...没BOSS芯片怎么能进BOSS呢?

网友:
bios是电脑的启蒙思维,没有是开不了机的,在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其实是集成在南桥里面的,
我们通常说的BIOS(BISO芯片)其实是南桥里面的BIOS程序存储的地方,(如图)
他没有那个芯片就保存不了我们的设置(在完全断电的情况下),
所以没有那个芯片还是可以正常开机的,
只是断电之后设置会清除到最初始状态。

网友:
为什么显示不了,
是因为显卡插槽金手指个别接触不良,(我已经试了5张显卡了)
金手指弹片没有正常弹回去,(汗!浪费了不少除锈剂,还2个PCI-E插槽呢!)
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的,很是郁闷.

蓝屏的问题,
经过测试是内存出问题了,
换了内存就ok,
可我就搞不清除怎么就牵扯到鼠标那去了呢,
不知道那位大侠可以帮小弟解释通.

网友:
测试USB两个数据脚的对地阻值,如果鼠标是好的,南桥可能坏。

网友:
加焊北桥,加焊北桥多尝试几次

网友:
内存出问题什么毛病都可能出,我遇到个内存出问题的机器,装系统,用软件都没问题,只要装大软件(如网络游戏),装一会就出错,解压大rar文件也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