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液晶的问题

楼主(2009-09-11):
AOC 916SW的液晶的故障是不通电,但是我先把高压一体板到数据板的线拔掉,就是把ON/OFF BRI GND 5V 14V去掉,接上交流电,然后等30秒左右,再把这组线接上,液晶一切正常。但是吧这组线接上,然后再接交流电,5V就变成1.8V 14V变成8V,开关键没有电压,拔掉上面说的那组排线,等上30秒后,时间短了,还是不行,再接上,一样OK,高压一体板已经换过电容了,用通用的高压一体板可以开机,但灯管不亮。

网友:
高手出来说说吧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可能有短路地方 找个高压板 试一下   不行 就是 电源板带负载能力差了  先确定那个板问题在修了

网友:
换别的高压板可以开机,但是灯管不亮,应该是高压一体版的问题,接下来查哪里?

网友:
这个机器具有通病,就是MCU程序问题造成的死机\画异\缺色等现象!
通报号: JSTB905023A 品牌名:AOC
客户型号:913SW/916FW
TPV型号:见下面LIST
相关零件:软体
变更原因:913FW、916SW(CMO Panel 匹配TSUM17AWK IC的机种)因市场上出现软体Data Loss,特Uptade新软体预防此不良隐患
不良分析 : 913FW、916SW因存在软体Data Loss不良隐患,可导致机器画异,死机、缺色等现象
厂内导入时间: 2008-09-04

有不良隐患的913FW及916SW机种具体信息如下:
对外机种名913FW
对内机种名T97MMB**LW****E
销售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
913FW
T972MB**LW****E
亚洲/美国
913FW
T982MB**LW****E
亚洲/美国
916SW
T97MMB**BW****E
中国大陆/亚洲
916SW
T972MB**BW****E
亚洲
实施范围:退回CS返修的上述LIST的机器。
维修说明:
各维修站维修到实施范围内的机器,请Update最新软体.

网友:
谢谢LS,只有刷MCU咯

网友:
这个机器具有通病,就是MCU程序问题造成的死机\画异\缺色等现象!
通报号: JSTB905023A 品牌名:AOC
客户型号:913SW/916FW
TPV型号:见下面LIST
相关零件:软体
变更原因:913FW、916SW(CMO Panel 匹配TSUM17AWK ...
引用 网友A:

看后头就晕....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一体板的问题吧,分开检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