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电容和贴片电感如何区分!

楼主(2009-09-11):
请教,贴片电容和贴片电感如何区分!总是分布清楚那个是电容,那个是电阻,请高人指点

网友:
容易  看 对应的PCB 字母   L 电感C 电容   R电阻   或打阻值  000 电感  无群大 电容   有数值 电阻

网友:
但是,有时候PCB上没有标清C或者L或者R怎么办?能否通过测量元件两端的电阻区别电感与电容?还有,通过颜色能不能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