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写着DJ RF的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9-09-11):
请问图片中写着DJ RF的是什么管子?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嘛,如果是NPN的管子就类同C5707的,如果是MOS管就找个废板拆个

网友:
测一下,有可能是三级管,场管,复合二级管等类似的元件。

网友:
rf=2sc3357,npn,1.2w。6。5G
dj???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优派的机子。用旧高压板上类似样子的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