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真假三星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09-11):
听说市面上有很多假三星液晶,不知怎么判断真假三星液晶?

网友:
外壳做工就可以看出来,要不你就拆开看看里面电路板就知道了

网友:
买的话;;他们杂可能给我们拆开啊;

网友:
一看序列号,假三星序列号字体不均匀有大有小,真的很均匀。二通电看自检菜单,假的菜单字体小,真的字体大。

网友:
假的是用通用板的,所以说显示性能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假的OSD 菜单 有些功能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