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15液晶改通用高压后关机白屏

楼主(2009-09-11):
原先是高压和灯管都坏了。换了后能亮了。不过现在关机就白屏,电源板上有ON/OF 标识的。但是高压板开关接上面无法开机点亮,接的电源板的BR上就能点亮,ONOF上开关无电压跳变,BR要有1。7到3.3的跳变。该怎么解决 啊

网友:
你这个原机可能是低电位开机的,换了通用的板基本都是高电位开机,你可以查找EN电路拆个管子就可以了,或者增加个三极管倒相电路也可以

网友:
我在1.7V上窜电阻把电压降下来可以吗

网友:
是高压板没有受控 一直是开着的 没有关掉

网友:
那高压板也许接到原先的亮度调节上面了吧,这种就关机,开机都是3V左右的电压,那高压板就没受控啦,还有就是如如果开机电压接对啦,那看关机后,关机那控制电线上没有多少V,如果是1V,高压板还会工作,我一般都是在受控线上串1N4148,以前我改明基15的液晶屏就这样,把关机白屏,或者刚开机白屏慢慢正常,这样改过后都可以,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1N4148 的 压降是,0.7v 好方法 一

网友(2009-11-04):
看了有启发啊。

网友(2010-04-01):
反相一下开关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按冠捷售后的说法做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