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1l 有一排键失灵

楼主(2009-09-11):
朋友送来一个dell PP01L老本,有几个键失灵,检查键盘排线完好。没敢拆键帽,是不是需要换键盘?
DELL

网友:
用酒精将接口处理。。。还不行就拆。。看是不是防水的键盘。。防水的没法修的,。,

网友:
用表查一下接口处各线的对地电阻 再就是看接口是否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个人感觉芯片应该没事,键盘不是防水的。但是没拆过这种键盘

网友:
键盘里面肯定有短线了 ,换个号
了

网友:
换个键盘一般都能好,有几个键不能用,通常都是挂在一条线上的几个键的线可能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