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 花屏问题来帮忙看看

楼主(2009-09-11):
DELL M1210
笔记本
开机DOS下花屏 外接也是一样 进WINDOWS界面 不花 到底是显卡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Windows

网友:
先对显存加焊。。不行再加焊显卡。。。

网友:
首先说明下DELL机子,很容易花屏,你首先打下客服他们会告诉你刷新本本的出厂设置看下能不能好了,如果不行,那就是板子问题,加热显卡.DELL本本花屏不是很好处理

网友:
顯卡虛焊,這是通病,千萬別碰顯卡內存。

网友:
1210有两种,一种集显,一种独显。

网友:
pia pia 我就溜达,我可顽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