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优派E70F纯平显示器

楼主(2009-09-11):
画面一直场抖动 搬动显示器 会有变化 但是打开机器看主板找不到虚焊地方 那位朋友碰到过这个问题 指点一下

网友:
找虚焊不如先加焊。

网友:
1# 刘天华

网友:
先加锡  看见不爽的地方就加!!!!!!

网友:
屏幕刷新率不够,调整刷新率为75赫兹或85赫兹

网友:
不是刷新率的问题 我都在板子上找了好长时间了 百分之八十的焊点都加焊过了 就是老问题

网友:
兄弟,场抖动,你加过没效果,换场块边的电容,再不行,换场块

网友:
感谢大家 我有点没说清楚 这种场抖动不是上下两边往里缩 它是夹杂着屏幕中央画面闪动的现象

网友:
行扫描电路,先查,再查场电路。C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