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915GV-ML供电皆无,

楼主(2009-09-11):
接神舟HA-915GV-ML主板一块,自动加电不复位,1000UF 6。3V电容全部爆浆,换后,测量CPU,内存,北桥供电皆无,北桥供电经0欧电阻连到南桥附近的两个D412,由ISL6612电源模块控制,找不到ISL6612,用HIP6601代换,故障不变,D412换过也不行,至此无思路,附上备份的BIOS:

网友:
IO什么型号,如果不是史西司的IO  的话首先就要修触发电路  一般IO 或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2010-03-20):
就是8712f-a的IO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