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怪问题

楼主(2009-09-11):
我想请教个问题, 联想旭日420M  我用可调电源用一切正常,但是用适配器就重起,换一个适配器也一样。怎么办????

网友:
你确定你的电源在别的旭日420M上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是,就是本本挑电源,在换,
如果不是,可能是功率不够.

网友:
换了好多种的适配器都会重起,就是用可调电源就不会。是不是跟适配器不是原装的有关系呀?

网友:
在适配器输出端加一个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