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X80VS1G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09-09-11):
来自: 山东烟台
问一下25X80VS1G是个什么芯片啊。康柏6515b机器上的啊
芯片

网友:
如果在网卡心片旁边的可能是卖克地址吧,这可心片是可刷写的

网友:
来自: 山东烟台
应该还可以吧呵呵

网友:
我在这个论坛打滚这么多年,所谓阅

网友:
5楼,肯定是嘛?

网友:
新的串行BOIS芯片。以后可能都是用这种八脚的BOIS芯片

网友:
25系列的很多都是BIOS芯片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 现在新型板子 都是25的多

网友:
是BIOS芯片 8脚的

网友:
台湾华邦出的BIOS芯片,因为价廉新出的机型多数用做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