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键盘接口处的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9-09-11):
笔记本主板键盘接口处的芯片是什么芯片?怎样测量他的好坏???谢谢

网友:
排容 就是一个个小电容做在一起罢了。

网友:
请问这个怎样测量他的好坏啊?我用万用表测量两端不通,是不是坏了啊???

网友:
LZ你连电容都能认成芯片,我觉着你这台机器也不要折腾了,花点钱找别人弄吧。

网友:
哈哈谢谢楼上大哥笑话 才学习呢 修坏了不要紧 我是爱好者 喜欢搞这东西

网友:
呵呵,电容啊,通了就坏了啊

网友:
先认认元件吧

网友:
学好基础了,在下手,才不会走苯路哦

网友:
建议LZ先进 新手区学习   从元件学习起  对着板子边看边学

网友:
排容!不要也可以

网友:
接口处,用表测量一遍,看各线是不是正常

网友:
排容,原理和台式机相同。

网友:
排容!不要也可以

真的不要也可以吗?不要误导我,
排容好象是起防误抖动造成误操作的吧,不要能行吗?

网友:
如是排容漏电实测不出的   拔来丢掉就QK

网友:
LZ的是DELL的板子吧?怀疑它坏了 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
键盘不好使?直接去掉这些排容试试吧,再不行就换键盘,还不行就找专业的,花点钱又学到东西,估计LZ把排容拆下来,没办法焊回去哦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关心,我用万用表测量排容两端不通但直接测量键盘接口和KBC是通的,是不是这就说明键盘线路和KBC是通的啊???

网友:
你这样也可以搞维修

网友:
基本元件还要学习下呀!排容这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