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HI(雅新)扫描仪24V电源适配器图纸

楼主(2009-09-11):
一YHI(雅新)扫描仪电源适配器无电压输出,查ZD1激穿,不知是多少V的稳压管,请高手指点

网友(2010-01-20):
还是建议换个24V成品电源吧。如果有分析能力,可以画个草图,分析一下,确定稳压值。不过还可能有其他元件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