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无复位,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2009-09-11):
一块865主板测各路供电都正常,CPU有1.5V供电,全板无复位,请前辈们指点.........
求下面两个IC的图纸或PDF资料,如前辈有时间的话麻烦给小弟传一个上来,不胜感激

网友:
查复位排针接的三极管,换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searc ... mp;searchsubmit=yes
电源管理芯片看这个吧 rt9607 自己搜索啊

网友:
谢谢前辈提供的资料,
可我对过脚位w83194bg-323和w83194bg-619不同,不能代换

网友:
查内存与南北桥供电试试。

网友:
全板都没复位就先查南桥了!

网友:
先测试南桥是否有复位了,PCI A15#是否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