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源过一会儿就自己停了

楼主(2009-09-11):
我的世纪之星电源,空载启动各电压都正常,过一会儿就自己停了,再短接绿线就不能启动了,不过多次短接绿线后又可以启动了,但过会又停了,负载启动也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情况出现,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短接绿线后又可以启动了,但过会又停了
--------------------
常规点的先换电容,检查整流管。
如果还不行,就在这个故障出现时测量494等电压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