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检正常,可以进系统,跑码却不正常.

楼主(2009-09-11):
一台机器,自检正常,可以进系统.系统也没问题,用测试卡测试跑码25 26.这是什么原因.一时还没想出来.望请指教!

网友: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没人回,还是认为这个现象根本不可能出现?不管了,我先坐下,静等消息.在此我有个建议,不知道可行否?那就是:希望版主把没人回的帖子给删了!

网友:
顺便补充下,请版主把求助中的而没人回复,时间又超过3天的帖子给删了!以免占用资源!

网友:
你的什么问题嘛!25 26本来就是一种正常码,所以别人都不回答你。

网友:
支持一下给你回个帖子。
1有些诊断卡在某些型号的主板上并不能跑出全部代码
2某些主板的PCI槽的代码支持不好,(比如第一个PCI槽就比后面的好)
3某些诊断卡在不同的BIOS型号(比如AMI、AWARD、PHOENIX)的跑不全代码
4比如Dell 的某些板子就停在XX代码上而系统已经启动
仔细看看你的诊断卡说明书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机子,是跑25 26,那是显卡有问题,换了显卡就解决了...具体是什么型号就不记得了,所以我才觉得奇怪~~~我现在想

网友:
25、26正常啊

网友:
支持三楼  应该这样

网友:
LZ诊断卡不是万能的...

网友:
我有一板子也是跑25 26 进系统了,当时也不明白,但机子正常使用,也就没有再考究

网友:
支持一下给你回个帖子。
1有些诊断卡在某些型号的主板上并不能跑出全部代码
2某些主板的PCI槽的代码支持不好,(比如第一个PCI槽就比后面的好)
3某些诊断卡在不同的BIOS型号(比如AMI、AWARD、PHOENIX)的跑不全 ...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位兄弟的回答是最完整的,希望对你有帮助;不要太依赖和相信DEBUG卡了,主要是你的检测卡型号比较旧,兼容性不是很好,像楼主你那样的检测卡;我也有一块,电脑城十元一张的那种,在现在的主板上,很多板的代码都跑不完,有的甚至不跑码。就算是高档检测卡,也不敢保证在所有板上都正常跑码!

网友:
支持一下给你回个帖子。
1有些诊断卡在某些型号的主板上并不能跑出全部代码
2某些主板的PCI槽的代码支持不好,(比如第一个PCI槽就比后面的好)
3某些诊断卡在不同的BIOS型号(比如AMI、AWARD、PHOENIX)的跑不全 ...
引用 网友A:

多谢      多谢各位兄弟,明白了!

网友:
25.26如果不显示就是显卡的问题但有些主板是26就停码一路进系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