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16C跑代码38

楼主(2009-09-11):
都说SONY S16C显卡容易虚焊,但是今天碰到了两个SONY S16C都是跑83,应该是不过内存了,没有办法,就加焊了内存的排阻,后都跑过了83了,又跑到了A4,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现在是显卡呢,还是内存,请论坛中遇到过这个故障的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到4A ,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是險卡的問題不用考慮,差起來看看有沒有PAD掉了。

网友:
显卡问题,很明显的

网友:
你摘下显卡如果能跑到4A再上显卡..........还跑其它码.就查两桥吧...........

网友: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关我鸟事啊!

网友:
38档内存。可能清洗下内存林槽。或是加焊下内存排阻。4A就是显卡了。基本上是掉PAD了。取下显卡补PAD OK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PAD 。。。
问下,PAD是个什么名词。。。
取下显卡补PAD ?没看懂。。。

网友:
4a是跑显卡,这款机器显卡焊盘容易掉,仔细看一下,我就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D就是焊盘.俗称焊点.在工厂里都叫P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