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能外接了

楼主(2009-09-11):
联想F41不可以外接,不知道哪里的问题,量了量行场信号一个是583,一个是594,换好了两个小管子,还是不行,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论坛的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RGB信号呢?只测行场不行的。

网友:
RGB阻值都是94,请赐教,谢谢

网友:
那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吧

网友:
vga有个检测信号

网友:
真诚的期待高手,可以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真不知道,还有这么好心的楼主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