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45笔记本主板CPU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09-09-11):
华硕945笔记本主板,CPU供电对地短路了,把两个贴片电感拆下来发现是后级对地了,阻值只有2(没有上CPU),把电容(包括座子里面的无极性电容)全部拆下还是短,量北桥的供电没有短路的,我修笔记本不多,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分段处理吧。
看是CPU供电电感前短路,还是电感后对地短路了。
看看CPU供电电路结构。

网友:
电极法,处理很快

网友:
烧板,要么就是北桥会发热,要么就是PCB板发热了!注意电压不要太高了,随时观察电流情况,一旦电流突然变小或者电压升高就立即断电。

网友:
谢谢各位,我用直流稳压电源打到1.5V,上电后电压大概0.8A,而且一直是稳定的0.8A,我用手摸了半天,哪里也摸不出热来,郁闷

网友:
对短路的那段电路进行烧板
看下此机用的是多大的电流和电压,把电流调到相应的值后加电摸
如果半天没反应就加大电流
维修嘛,修坏板子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