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开机显示后画面死机

楼主(2009-09-11):
HP DV2000 开机显示后画面死机,按F1 F10没反应.LED5那个灯插不插CPU都一直在闪.好板不会一直闪的,只有不插内存才闪.请教那位高手修过这种故障.
cpu

网友:
先处理一下内存,如果问题可以排出,那就按通病来维修

网友:
如果是独显就是显卡不好了如果是集成显卡就是北桥有问题,像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有虚焊的可能最大,是在不行就加焊就行了,我都修了好多台类似的了,不会错的

网友:
加焊显卡一般 就好了

网友:
lz 很用功, 大清早的就起来干活了

网友:
我觉得挺好的,大家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