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纯平 一条亮线

楼主(2009-09-11):
今天 一用户拿来一个飞利浦17纯平黑色的 什么型号没记 一条亮线 当然是场电路问题了 打开后 看到有个TDA4863AJ 查资料 就是场集成块
没有虚焊 查资料1脚VP1 2.VFB 3.VP2 4.GND 5.V-OUT 6.INN 7.INP
查TDA4863各脚电压1.12.70 2.-7.28 3.12.03 4.-12.41 5.0 6.0.473 7.0.556
5脚输出没电压 所以怀疑4863坏 正好有一台废机子 正是4863
高兴啊 换上开机一切正常
测电压1.11.88 2.-9.66 3.11.48 4.-11.47 5.-0.45 6.0.572 7.0.556
好了四十元到手
资料

网友(2009-11-01):
应该是AOC代工的吧。好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显示器 是只显示半个屏幕 量了场供电都有 也没脱焊 于是就把场 12V -12V 供电电容换了一下 还是没好 于是准备换场块 型号也是 4863 妈的 店里没有这个场快 只能放一边了 等啥时候买了在修

网友:
4863通病 有的还用一会才变一条亮线 也4863的问题

网友:
对 的确是4863的通病 我也修了好多台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修CRT,TDA4863AJ是常用配件,网上邮购价在3~4块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