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28不走码

楼主(2009-09-11):
量CPU电压为1.2V ,  因ISL6568的28脚PG有3.3V输出  , 我猜 想U的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IDE的1脚有5V , PCI的15脚有3.3V , 但奇怪卡的复位灯却从不亮 , 不知怎么回事?   PCIE的A11脚为0 .   能不能说明北桥有问题?    用力压也无效. 内存供电正常  , 几个大场效应管电压1.2V等未见异常.

北桥的时钟不知怎样量,  因时钟集在南桥内, 不知哪根走线是时钟.
没什么头绪 , 请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
加热一下北桥吧,85%

网友:
谢谢老大  , 确是北桥问题 . 同时声卡也坏了 . . . 几天了 ,   忘了回复 , 不好意思  .

网友(2009-12-05):
手上剛好有片來試下烤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