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硕A3L 上的M38857M8 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9-09-11):
请问华硕A3L 上的M38857M8 是什么芯片    键盘,触摸板都不能用啊

网友:
I/o,属于键控类的。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联想昭阳V32也是这个M38857M芯片被击穿了,一开机马上掉电啊~~~ 不懂这个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
NO I/O,EC是也,中文名嵌入式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