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美530K换针

楼主(2009-09-11):
映美530K,由于用户装色带架不到位,色带无法回收,打印针卡住色带,装色带刮烂,而针也付出代价断了5根。而重新装好色带不但有白横线,在字底下还有黑横线,换过色带,清洗打印头,故障依旧,打印头在保内,最终决心拆开清洁每针,并装是新针。故障排除。(其实断针是不会打黑线的,应该是有一针无法收回碰着色带划在纸上)

网友:
LZ有些说的不是很详细吧,最起码的拆下打印头要注意排线,换上的针长度必须一致,需要打磨一下针头。

网友:
打印针装针时要注意的事项没说,要说一说的,照相技术一般,微距摄影没过关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