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寸,G782F,故障求助~

楼主(2009-09-11):
该显示器不接信号线正常,绿灯常亮,70V,12V,5V,6.3V都有,接上主机信号线后绿灯规律闪烁,70V电压升到80V,其它电压全部为0V,请老师给个思路,谢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看看行电路,是不是短路保护?

网友:
行电路全查了,该换的也换了,还是老情况,晕~!

网友:
说得太模糊了,只有行电路上的件换了。别的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是不是视放电路短路

网友:
只有70V电压,其他没有电压?????

网友:
其他电压全部降为0V

网友:
你不接主机时候的50V的电压多少,怎么不标出来,这个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