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5L-MX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9-09-11):
现有一块华硕P5L-MX主板,故障为开机不跑码,用带灯测试座测过,所有灯都亮,说明没有桥虚焊存在;后发现网卡(蓝色线圈内)很烫,就顺手把网卡拆掉;故障依旧,重新测DDR2,PCI-E,PCI等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后来又发现时钟IC(白色线圈内)微烫,也就是起初摸有热度,时间长了有点烫手;测时钟IC,供电输入3.4V;实在是没招了,请大侠们指点下,另外发现两个场管的输出电压有点怪,不知道正不正常,请高人指点:
1,紫色线圈内的场管,S脚输出为1.26V,不清楚这是给哪里供电的。
2,红色线圈内的场管,S脚输出为1.06V,这个电压值更怪。现附图片如下:

网友:
网卡芯片很烫可能是3.3vSB短路,重点检修3.3vsb 电路以及南桥供电电路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asus P5GL-MX的主板,CPU电压正常,PG信号正常,时钟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北桥电压正常,南桥电压正常,反正全板有复位。就是不读CPU,BIOS也刷过,放电放过。
准备说修不好了。

网友:
我有一片与你样的板
开机第一个画面死机,网卡也很烫,拆了还一样,时钟芯片也有一些烫。
想换时钟IC但没有

网友:
怎么就没有高手肯指点下吗?版主呢?能抽空给点思路吗?谢谢了!真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

网友:
回2楼,3.3VSB正常,另外该网卡芯片是通电开机后发烫,没通电待机时是不发烫的。回复楼上,PCE-E至北桥之间只有两个电容,就是电池旁边的那两个,没有场管啊?你指的场管是哪一块?如果是电池旁边的那个的话,那是APL1117,我更换过;症状依旧!

网友:
失落,顶高手出来!!

网友:
这贴看来是沉定了,没高人肯指点!修华硕板的大大们都来看看啊,给小弟指点下!

网友:
ding下
我有有个 板  跟这很像  高手来看下呀

网友(2010-02-10):
太巧了,我也有一块华硕P5L-MX/IPAT主板,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G信号正常,就是没复位信号,求教论坛的大大,能付给出相同类型型号的主板电路图啊?

网友:
感觉像是桥问题!有条件的换桥试试!我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片 但都没修好 不乍得有没高手出来分享下呢?

网友:
座子或者桥吧
1.05V的电压应该是SB的工作电压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码的是不好搞,不要太相信测试座,老老实实的打下地址数据线的数值吧,记得修过一块精英的板子,也是什么条件都正常,测试座测试灯全亮,打主板上各种插槽的数值全正常。扔一边放了好久,后来闲来无事拿起来在搞,测试座不知道扔到哪了,上U后用手一压CPU,跑码了。上测试座还是所有灯全亮,当时好想把测试座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