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天道9208数字万用表准确性问题

楼主(2009-09-11):
论坛师傅们:本人前段时间买了块华天道9208数字万用表,用直流20v测量电压时发现上下波动正负0.05v,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需不需要更换数字表?

网友:
0.05v..........你也计较。。。。。。你肯定电源是真正的 20V

网友:
其实在论坛里的那个胜利100多元的那个表还算不错,不过,它的表棒实在不敢恭维,稍用力拉上几下就不行了.

网友:
噢,明白了,原来我有点钻牛尖了。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