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RT显示器倒过来放置有影响吗?

楼主(2009-09-11):
用电瓶车运输一台显示器,把显示器倒过来放在后座上比较长时间对显示器会有啥影响吗?

因为下面有个底座好象不太好放,怕不太安稳,

不过呢感觉显示器顶部的塑料有点不太牢靠,软软的....

网友:
可以的,做二手的下在不把CRT当钱的,当凳子坐的都有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只要没有受到强烈的撞击

网友:
没有影响的 开机时都会自动消磁的

网友:
放心吧,没事!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修显示器全是倒着放,主板朝上好看清,从来没有坏过

网友(2009-11-01):
没有影响。维修时都这样

网友:
不会有影响,主要里面的枕校回路线圈,和二次电源升压线圈的磁柱别震脱落了就行。
有次遇到一台是倒放运输过来的, 开机行幅过宽不可调且失真,
修了一通,枕校管的C极都只是11V  正常是22V 最后注意看线路板才发现枕校线圈 中的磁柱不见了。。。换个线圈就搞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