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PRO-M

楼主(2009-09-11):
能启动,可以点亮,但是速度很慢,

网友:
可以理解啊

网友:
是开机慢 还是在系统里运行慢啊

网友:
楼主可以把问题说得再清楚一些。。。
此种板有很多是CPU座虚焊。

网友:
是主板启动的时候很慢 进入COMS 点一下可能要10秒钟 网卡已损坏 提示 COMS CHECHSUM B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