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T 先是不开机 修好又黑屏

楼主(2009-09-11):
前几天接客户送来一台 A6T 说是好久没用了  最近想用 可不开机了 按开关没反应
也没进过水  只是前段时间老是下雨 好久没用了

不开机的问题  说容易也容易  说麻烦也麻烦

先和客户声明好:1。检测出问题了,不在我们这里修是需要支付检测费。
                2。维修过程有风险。(当然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报废的现象)
                3。我们承诺换(板)件维修保3个月,换芯片维修保1个月。(当然价格不一样)
               等等

于是开始检测,发现I/O有点问题,于是报价,让客户明天来取。

晚上比较空了,拿出板子仔细观察,发现在SD读卡器旁边有个小三极管的脚都氧化掉了,于是查型号和参数,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贴片元件都是写的特殊的代码,找不到了。想确认下三极管的参数,只有在板子其他位置好的管子拆下用万用表测量了,
经过测量发现不是三极管,而是个小的N型沟MOS管,于是从声卡功放电路上拆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又从ASUS台机主板上找了个同样大小的MOS管(具体参数无法知道)装在功放电路上。

上电,待机0.02。正常了,开机,顺利启动,正常进系统,担心声卡有问题,于是开始听歌,声音,声效一切OK,  哈哈 问题解决!

网友:
第二天客户取机 一切正常  于是收钱放机

隔天客户拿机器又来了,说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可始终是黑屏,心想:应该是显卡问题啊
客户问我怎么会这样,才修好的啊。只能解释半天,这样和修的开机问题没多大关系,多半和显卡有关系,(因为进过水,很有可能显卡虚焊了)
于是决定加焊显卡(又是GO7300的) 这个是大芯片的 又是无铅的 于是在焊台上加了个固定支架, 一次通过,测试没问题了。于是我要求在我店里烤机,5个小时后他过来取机,大家说这次应该不应该再收费!??

网友:
肯定不收了
我们看来尚可理解
但也 不会给你钱的
更何况不懂行的
那些不懂行的人 嘴都是比较烂的

网友:
如果不付钱 那应不应该保呢(显卡部分)?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你自己了,或者收点手工费算了,就当潜在客户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原因有二: 一,修的时候只修的不开机问题,费用也是比较便宜的,而且当时修好了,都是正常的,换句话讲,在机器正常的时候是很难查出隐患的,也就是没办法一次处理掉所有的问题。而且保修只针对所维修部分。
          二,在我这维修过的(显卡)不可能不给人家保,不保人家不接受的,要承担保修,就要有费用,而且这个风险大家可想而知,收点手续费不过分!

网友:
不开机的修了该收多少收多少!后来黑屏的修了后可以和客户说清楚!搞我们这行的最怕的就是这了,

网友: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不要收钱了 你又不是不赚钱 还差那点手工费吗?搞不好下次客户多给你带点东西来修就赚出来了 为了几个手工费不值得!

网友:
自己看着办
如果想交点回头客就不收钱

网友:
我看不 要 收,就当交个朋友,客户不 懂,他肯定会想是你 没有修好

网友:
你跟客户收修黑屏的费用他肯定以为你再黑他!遇到这事自认吧!

网友:
楼主的经历怎么跟我一模一样呢。
我上周接一台华硕的机,机型是A400,有点老了,拿过来时,不开机。此机已经是第二还是第三次维修了,板上飞的线像万里长城一样,到处都是。后面修好了开机,一切正常。收钱!第二天客户打电话过来说暗屏了,还是是个略懂电脑的人。我让他抱过来,我看看。过来以后观察一下机器,确实暗屏,跟客户讲明,此故障属于另一故障,与昨天修的不开机是两码事,至少要给个手工费啥的。好说歹说,客户同意。后面检测高压条坏了。更换改装后OK。
继续收费完事。

网友:
这好象属于楼主你的过失,修好开机了怎么不烤机几小时呢?笔记本很多会存在软故障的。

网友:
做维修就怕出现这的回题,有时过几天显卡坏了,换个显卡都要100多,还不一定做的好显卡.晕

网友:
这好象属于楼主你的过失,修好开机了怎么不烤机几小时呢?笔记本很多会存在软故障的。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的  可能不烤机就让客户取机吗?  只是烤的时间比较短,目的是验证开机问题,反复开机,关机,断电,时间大概2-3个小时,而且当时客户也在场,当时确认没问题了才收钱放机的。

当时就声明过,回去其他有问题不属于本次维修的保修范围。所以后来机器出现黑屏问题,搞好以后还是客户自己问还需要多少钱,我才收了点手续费。
其实这个是比较典型的问题,我只是想知道大家碰到这样的事,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交流交流,以便以后类似问题再次出现的时候,不至于自己吃太大的亏。

网友:
多交流一下,,,为以后跟客户好交流

网友:
这个问题交流的好。经常碰到。不懂的客户说你没有给他修理好。。。。

网友:
维修除了技术还要门面的啊,你说的过去客户也觉得有道理,客户就自觉掏钱给你了,如果说得不好那人家就会认为你黑他,你免费给人家修也可以,显卡风险可是你承担的,呵呵

网友:
我觉 的要看是什么样的顾客了  一看是蛮不讲理的 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修好了算了

网友:
肯定收不到钱的!

网友:
收到了 而且是顺利的收到的 还是客户主动的
我不好意思才收了点手续费 也是考虑到保的问题才收的

网友:
当时有声明 不开机 是保修的范围
後来又发生黑屏 做显卡...这收点收续费 照理客人是没意见的
只怕 碰到 不讲理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