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2000认不到声卡

楼主(2009-09-11):
接机时,有时有声音,有时无,取板把声卡加焊了一下,进系统声卡认不到了,扫描硬件找不到声卡,不会把声卡加焊坏了吧,再换个新的声卡上去,还是不来,查1P的电压3.3V有了。25P的5V电压也有,但声卡就是不来,是杂回事。

网友:
有图纸没,查一下声卡芯片的周围电路。

网友:
加焊SB好了

网友:
靠,过一会又不行了。郁闷

网友:
那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继续看南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