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尘工作台制作

楼主(2009-09-11):
无尘工作台能制作吗,有知道的分享下  谢谢

网友:
我听一个朋友说用个大鱼缸就能做了

网友:
别鱼缸,脸盆吧。真会说

网友:
买个才2000多点

网友(2009-10-12):
浴缸还说的过去,抗议!

网友:
我想鱼缸应该可以做到。。
把鱼缸倒过来。接些电源和数据线进去,再在鱼缸上开两个孔,套上手套。

网友:
用鱼缸应该可以的,不过难得做个好手套

网友:
设想搞一个储物柜,最好能在前面安装上一块能上下抽动的玻璃,用的时候,用吸尘器把柜子吸一下灰尘,用个东西把玻璃顶上去一些,能把手伸进去就行

网友:
嘿嘿  老师说的

网友:
自己找玻璃做个框架..然后买个风机,加海绵和汽车用的空气滤清,怎么做就看你的想象了.主要是风吹到玻璃柜里面的进修够净就行.原理就是高净度的空气把原空气排出去柜里面就是干净的空气了.花钱拿的也是这样做出来的市面上的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做一个玻璃柜子
也可以用的

网友(2009-11-12):
都不借啊   有没有谁 做好的  上传点照片让大家都看看

网友:
最好是用柜台做空间大啊

网友:
自己找玻璃做个框架..然后买个风机,加海绵和汽车用的空气滤清,怎么做就看你的想象了.主要是风吹到玻璃柜里面的进修够净就行.原理就是高净度的空气把原空气排出去柜里面就是干净的空气了.花钱拿的也是这样做出来的市面 ...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点子值得一试
呵呵

网友:
买几块玻璃,上面一块割两个孔,就像美国科幻片里的病毒制作那种,买两只洗衣服用的手套,胶在割好的两个孔内,就是很好的换盘环境了,再搞个空气过滤

网友:
买几块玻璃,上面一块割两个孔,就像美国科幻片里的病毒制作那种,买两只洗衣服用的手套,胶在割好的两个孔内,就是很好的换盘环境了,再搞个空气过滤
引用 网友B:

我在工厂用过的无尘箱跟你的构思很像啊!!

网友:
几乎没有灰尘的工作间,开盘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