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一台黑屏的三星S600数码相机报错价,,,,

楼主(2009-09-11):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S600的相机,,描述黑屏,,其他正常,,,到手后初步检查,,,任何模式下都是黑屏但有雪花点(不是没电那种)...,,将镜头对灯管看到快门组有大小变化,,,强制关闭闪光灯后看着镜头里面的快门组,,,在按下拍照键的时候看到快门动作正常,,,判断.CCD损坏,,

拆开机器后将CCD拆出,,,用显微镜看CCD里面的线有无脱焊(那种焊点很特殊,是用一种叫碰焊的机器做的,十几万一台),,,其实看有无脱焊并不能修复CCD,,,只是明确判断是否CCD问题,,,,结果,,,没有脱焊,,,晕了,,,CCD没问题但是黑屏就不是简单问题了,,,仔细检查CCD和主板连接的卡槽,,CCD排线的接触点,,,均无发现异常,,,心想...不好办,,CPU问题了,,,和客人报了修主板的价格,,,客人同意,,机器留下来了,,,

客人走了,,这下心定很多了(客人在旁边看还是有压力的)...再用显微镜仔细从头检查,,,这次才发现,,,是CCD连接到排线的脚虚焊了,,,这一下乐了,,,补焊,,,上机试,.OK...速度太快,,,今天都不敢叫客人来拿机器,,,明天再通知,,呵呵././.

总结,..修机器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客人在旁边看,,,,检查的时候要细心细心再细心,,,没有修不好的故障,,,只有修不好的师傅.,...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这里写的<将镜头对灯管看到快门组有大小变化,,,>  应该为 将镜头对灯管看到光圈有大小变化,,,

网友:
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深有同感,维修就是这样,客户在旁边看,往往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压力,不敢放开手脚去干。特别对于那些多嘴的客户,更让人心烦。动作稍大就怕客户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