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口怪事!!

楼主(2009-09-11):
ASUS的本本,插U盘正常使用,插USB鼠标只有原装的IBM可以,市面上所有的鼠标都不可以!郁闷中~~~~哪位大哥搞过这个故障,请分享下经验~不胜感激

网友:
估计还是供电不足!

网友:
想补充下,四个U口中还有一个口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
USB供电不足,你插移动硬盘可能也不行(但插U盘就可以,老的机器有时就是这样--供电不足)

网友:
但问题是机器很新的哦,双核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兄弟啊!谁都知道不行换南桥!你除了换南桥还有没有别的招了!!!!!

网友:
查一下供电线路吧。。看下阻值有没变大。

网友:
台式机我到遇到过

网友:
直接让客户加一个PCI转USB卡就得了吗

网友:
应该是有一个口的供电轻微短路了,拖低了其他USB口的供电电压,可能原装IBM鼠标需要的电压比较低吧,先查无法用的那个口的供电和阻值是否正常,然后再考虑南桥坏,别动不动就杀桥。。。

网友:
是,有很多的兄弟都是动不动就要杀桥。。

网友:
一般都是杀南桥之后再说  不行再修 不过真的 是学习了  是应该有思路

网友:
不是桥的故障吧..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如果有U口能用,说明应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跟南桥的关系问题不大,跑过线的人都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从那个坏的U口查起.可能是那坏的U口引起的

网友:
对 不要轻易弄南桥  以免扩大故障  查USB供电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呵呵
兄弟这个是笔记本哦
别搞错了
大家都说了是供电的问题了
查下电路,如果没什么芯片控制 直接点 飞线

网友:
我顶你个~~我自己也笑个,嘻嘻哈

无边思绪 -4

网友:
问题早就搞定了。是南桥的问题,NF430的桥。。还是首次见过这个问题!晕~~~(测过供电大概是5.2V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查线路直接进桥,没办法只能做桥,另外修这个机器有个小插曲,就是PC口的一个螺丝没记得装,开机后一边喇叭嘟嘟叫!装好就没事了。狂晕·~~希望这点经验能给大家帮助~

网友:
四个口一个不能用,那就是有个口有问题,给换个口在说,测下坏口电压

网友:
先打阻值,然后查供电电路,最后怀疑是不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