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9CH黑屏维修郁闷!求助!

楼主(2009-09-11):
联想LXM-L19CH,19寸的。从主机的电源盒取12V电源用的。因为电源盒12V故障,(不知是高压板故障导致电源合坏还是电源盒坏导致电压板坏??)。导致屏的高压板(4灯)C5706震荡管烧,换之。插好驱动板通电,屏亮二秒就黑了,但用手电筒照屏仍有图象存在。判断还是高压板故障,网上查资料可能是高压线圈坏,快递一块高压板换,故障一样,仍黑屏!(头大了!)拆下,从 on/off端接一10K电阻到板上5V。接灯管,可长时间亮!同样接原故障板,也可长亮!难道是驱动板的故障?断开on/off 和DIM端到高压板的连接,插好驱动板和高压板。(只有12V、5V、GND连接)开机,故障一样!仍亮二秒黑屏!头大哟!!!!!(二板连接状态下测12V、5V电压正常!控制端4.25V,DIM端1V)这是什么故障呀??

网友:
按你这样说   高压部位肯定有问题了  还有就是19寸的灯管也容易坏
  可以用外接灯管试试就知道屏的灯管好坏...
  换了好的高压条,就用外接灯管试试哦
(驱动板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灯管有没有问题啊.液晶都有灯管电流测试和开路测试的.

网友:
最好方法是找一个坏的屏,灯管是好的,测试,原装高压板的保护能力是很强的,四灯电流稍微不平衡就保护,特别是刚开机的时候,国产高压板保护功能很并差,开机用是检测灯管(灯管不是坏的很严重那种,都测不出来,前几天我还吃过这样的亏,一台三星17的,亮就灭,后来用国产板加国产高压板试机,试了一天都正常,刚好这屏是四灯大口的,大口灯客的坏屏刚好没有,改加高压条后,用半个小时会灭,害我,换灯客才好.不过19宽的灯管容易,而且可以用单灯高压条的方法去测,如果哪一要灯管发红,那肯定是灯管坏啦,如果再试不出来,用两灯窄口高压条试,那两条开机时有点亮度有点闪,就表示,那两根条有接触不良,拆开,焊好就可以啦

网友:
已修好。原来换坏的二个震荡管其实板已修好。但这联想的插头是大孔插,于是我用一个LM317自制的稳压电源供电。原来电流不够引起黑屏,害误判断白买了一块高压板(80大洋)。用12V/5A的电源就OK了。

网友:
灯管的问题,联想19宽屏的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哦是不是驱动板的是呀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性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