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手工植珠

楼主(2009-09-11):
今天自己尝试了一下手工做桥,植珠。但发现摆了一上午的锡珠,结果一加热就连一起了,搞了几次还是那样,有哪位高手告诉我,这个步骤和应该注意的事项!

网友:
带网加热

网友:
少放焊油

网友:
焊油要少放,还要摸平那些油,最好用张卡片纸来刮平。第二个就是用风枪吹的时候,也要注意风量,一般调到最小。还有一点就是用大头的风枪头。

网友:
焊油一定抹平,不用帯网加热,网有时会取不下来。直接上bga台加热。风口要劲量高点。

网友:
最好用钢网加热的那种

网友:
钢网加热 用夹子斜脚夹住钢网和芯片 用两个就可以了 焊油随便放 没有那么多讲究  只要网不挪动 对地齐 取网非常容易 网取下后在上点焊油 用热风在吹一下 保证一个珠珠又整齐又光亮

网友:
不带网也行,具体还是看手头风枪手感。
不过需要经常性的尝试。才可以做出。手抓风枪柄做平面圆圈来回移动,相当于画圈圈。
1,植球前助焊剂不能过多,会导致受热后小锡球在BGA平面过滑而锡连。
   薄薄的一层助焊剂然后手工或者植球夹具放入小球。
2,对好位置后目检一下。不超过焊盘面20% 就行。稍微有偏移会在第四步收表面张力自动定位。
3,热风枪第一步预热助焊剂和锡球的融合,180~210度左右,风速柔和为全速的2/10,等待挥轻微发的迹象。
3,加温致250锡球,风速3/10左右,大概几秒钟锡球有明显的落下后温度关闭利用余热,风速略微调大继续吹20秒,风速大可以看是否有没有焊住的锡球。

多多尝试把,以上是我以前的Reball经验。

网友:
做熟悉后,以后最好不要带网操作。这样对网有好处,不会变形,也利于酒精清洗。

网友:
带网加热.....网会不会受热变型呱?????
引用 网友A:

在我做的过程没有变形

网友:
摸平那些油,最好用张卡片纸来刮平

网友:
想问在大家做BGA是用什么工具做啊...是论坛上300一套那个吗?

网友:
一句话熟能生巧,焊工还是要靠自己多练

网友:
用普通风枪就行了。把嘴子拿下来吹。焊油一定要均匀薄薄一层。

网友:
半个小时绝对搞定, 第一步,吸干净底盘。第二步,抹少许锡膏 加网。第三步,植株取网。第四步,移位修整,风枪加焊到固定状态。第五步,抹锡膏再次风枪修整。完成

网友:
没有整过,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半个小时绝对搞定, 第一步,吸干净底盘。第二步,抹少许锡膏 加网。第三步,植株取网。第四步,移位修整,风枪加焊到固定状态。第五步,抹锡膏再次风枪修整。完成
引用 网友B:

十多分钟就可搞定   快者五分钟既可

网友:
手感要求较高!但是焊油不好也是件烦心事啊,易连珠噢,呵呵!

网友:
焊油一定要的,但要少放,,一定要少,还有放锡珠前一定要把BGA好。

网友:
BGA一定要清洁彻底,然后等基本干了后放少量焊油,非常少即可。吹的时候风量不能太大,850的枪温度调到5,风量可以调到1-2之间(看情况了),风枪的风嘴一定要去掉,多练就OK了

网友:
哈哈,哥们,用网植的话,一般都只要几分钟哦,用手植都有快的只要十多分钟的哦.

网友(2009-10-18):
赞成10楼及12楼的师傅。。。
但是果不带网的话,会疯。。。(油少了会虚焊,看似在上边但稍用点点力一碰就掉了。。。油多了会连锡)
但要是带网的话,珠子是非常顺利焊好了,但却不容易拿下。。。
哭死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