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9-09-11):
接客户一台sony 主板是mbx-109的机器, 换主板后 热键驱动安装不上(具体为在安装时检测机器后跳出对话框说此驱动不能安装在此机型电脑上),热键驱动不管安装哪个先都是一样,于是想先升级BIOS 结果出现无法读取机型信息, 在dxdiag里查看发现系统型号变成BI 请高手支招!!
升级BIOS
电脑

网友:
估计你这机器的BIOS不是原型号BIOS,我之前干过这样的事,一台FS57C的机器刷了77C的BIOS,装驱动必须到SONY网站下载77C的驱动,否则是不能安装的,SONY的驱动在安装开始前会检查机器的型号。
因此,你只能先刷下原型号的BIOS再安装

网友:
安装SONY的热键是有顺序的。1。 Sony Shared Library 2。 Sony Utilities DLL 3 . Sony Notebook Setup